[原创] ADI公司TS系列DSP的link port接口 和xilinx 高速接口设计

楼主(2014-11-11):
link port是ADI公司TS系列DSP的接口,4bit数据线,伴随同步时钟(240Mhz或更高),ddr方式,一次至少传128bit,即要16个时钟周期。即5根线。但是有个比较不好设计的地方是,5根线中没有标明数据有效的信号,即此接口的时钟和数据是相互伴生的,有时钟有数据,数据停时钟停,也就是说这个发送时钟是间断的。这样FPGA作为接收方,就没有可以一直使用的时钟来reg数据。加上高速DDR的方式,使得FPGA的接收不稳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我现在尝试了两种方式,
1,使用IDDR+iodelayctrl的方式,调整延时,可是抓到正确的数据,但是问题,a:由于上电后link port发送时钟相位的不确定性,每次传输可能需要设置的iodelay参数都不同,程序不具备灵活性。b,由于没有连续时钟,收到的数据reg后没法同步全写入fifo(不知道fifo是否接受间断时钟),c,即使写入fifo,由于iddr+iodelay在数据稳定后,时钟已经停止,最后几个数据有可能无法写入fifo。
2,不使用IDDR,使用FD,通过正反向时钟进行reg,后移位寄存。但是问题,a,由于高速串行数据时序上比较严格,速度高后稳定性差。2,解出的数据,也会出现丢头或丢尾。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有数据有时钟,没数据没时钟的处理如何做的。或者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经验

楼主:
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经验 谢谢

网友:
请参考xilinx的XAPP727或者atlera的an332,还有xapp634和xapp635,后两个太老不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xapp727吗 怎么搜索不到?

网友:
仔细看文档进行设计。没有什么难不难的,只有用心不用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xapp727 好像现在下载不了 你有留存的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