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种交叉耦合管Layout的想法,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2014-11-12):
研究VCO 的交叉耦合管的layout方法,想到一种从“经典差分对”转到交叉耦合管的方法,大家觉得如何?

我看我们组内以前的VCO layout,没有这样,可能觉得这样有点麻烦吧。

但我目前分析,这可能是最佳的交叉耦合管的layout方案,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注:上下两个管子应该再加上DUMMY

网友:
你做到绝对对称,又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着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张美女图片看着不是更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不同的爽,

   different,you know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其老追求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还不如想想如何提高实际性能。没人会因为看着爽买你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蛮赞的,从最小的细节开始做好。

网友:
这样自然最对称,不采用这种交叉走线主要还是麻烦吧,比较每个管子几十个multiplier

网友:
1.gate的连线电阻,影响起振和phase noise;
2.计算一下电流能力,当vco电流较大的时候,走线非常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中间的交叉走线,改为直线呢?感觉不是很必要的交叉线

网友:
的确华而不实,表面上看着华丽丽的,其实相当ugly。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练武术,套路学会了,练熟了,耍着好看,但不实用
或者说并不理解招式的真正用处,为了耍而耍
设计vco layout的重点是要 parasitic小,让vco 跑的更快
做common centriod 也许match会好,但是由于更复杂的routing导致parasitic增大,通常来说是不划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oupling between two transistors increased a lot. wondering effect on VCO....?

网友:
这只是教科书上用的而已。

网友:
VCO,减小寄生效应 更加重要吧

网友:
多来讨论一下 怎么减小寄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