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模混仿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初步接触数模混仿,在混仿时遇到错误如下,哪位达人指教一下该如何解决? 谢谢!  *USRERR: Module *, lib *,view schematic, configViewString spectre cmos_sch cmos sch schematic veriloga ahdl has not been extracted. Please run shematic extraction.

网友:
Verilog-A保存编译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把symbol重新生成一下就好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