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tune calibration在压控振荡器中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4-11-12):
如题,在PLL中,VCO输入处有一个开关,可以有选择的连接LPF和vtune calibration两个模块,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望大神指教

网友:
低通滤波的晓得,后者的PLL用法,还没有做过,帮顶一下

网友:
断开环路,校准VCO特性 。
例如 你设计 VCO 控制电压为 1V 时, VCO 输出为 1G ,芯片回来后,从 vtune 灌入 1v ,再调整VCO到1G 。相应的寄存器值就可以以后用。

楼主:
   恩恩,谢谢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把VCO接到LPF这边时,我输入一个直流控制电压,比如1V时,为什么没得输出?要是我输入一个方波就会有正弦波输出,这是为什么?

网友:
没有相位,没有相位差,无法锁定

楼主:
没有相位,没有相位差,无法锁定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怎样加输入?压控振荡器不是输入一个直流电压就会有振荡波形输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在做PLL吗?你知道PLL的原理不?

网友:
PLL是将输出锁定到一个和输入相同频率的波形哦,你要是直流输入,你怎么锁定?

楼主:
PLL是将输出锁定到一个和输入相同频率的波形哦,你要是直流输入,你怎么锁定?
引用 网友A:

   PFD输出的相位差经过LPF不就是一个直流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PLL中的VCO部分。全局是不加直流信号的,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