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Multi-Threaded run calibre 时遇上问题

楼主(2014-11-12):
跑lvs时,设置了Multi-Threaded,设置如图片所示,但实际上还是只用到单个CPU。除了run control里,是不是还需要在其它地方设置才能使用多个CPU跑calibre?该怎么设置?会的兄弟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选 hierarchy方式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与用hierarchical还是flat木关系吧

网友:
在lvs.inp 中設置這行
set CPUS = -turbo_all
這樣可以運行所有CP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解答,再问下:这个文件在哪个目录下的?能在个人目录自己建这个文件加载的吗?

网友:
你RUN LVS下的目錄 就應該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我在个人目录下搜索都找不到,我自己建一份看看

网友:
你试试,我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破解问题还是哪里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解决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文档介绍lvs.inp的?我在帮助文档里找不到有关这个文件的文档

网友(2016-04-25):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patch后,就只能single-thread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