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分几路下来可以?

楼主(2014-11-12):
本来是电流分几路到VSS的,能否改成VDD分下来,如图,

网友:
觉得没有却别

网友:
大的问题没有,就看你噪声怎么要求。

网友:
两个图等效吗?没看出来

楼主:
两个图等效吗?没看出来
引用 网友A:

问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哪边哪边噪声大。

楼主:
觉得没有却别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电压裕度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