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ram的偏移约束写法

楼主(2014-11-12):
现需要做sram的偏移约束,fpga给sram提供工作时钟、地址总线、控制信号,另外还有双向数据总线,使用晶振提供给fpga的时钟,再经过dcm得到sram控制模块的工作时钟,工作时钟取反经过oddr2,输出作为sram工作时钟
想请教各位大侠,
我使用ise的creat timing constaints创建offset约束,以上情况算源同步还是系统同步?进入到第二步时钟引脚的选择,只有晶振给出的时钟,没有sram工作模块实际使用的经过dcm之后的时钟?此处该如何处理呢?

刚刚学习使用约束,很多不懂,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这厢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恳请大神指点

网友:
你可以自己编写一段HDL代码,这样实现比较快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再想请问偏移约束是不是只能约束输入输出引脚和外部时钟的关系,而不能约束与内部时钟(比如经过dcm产生的)的关系

网友:
DCM输出和输入时钟的关系不就是DCM的参数吗。。。。。。。。。。。。。。。。

网友:
DCM 只需要给输入时钟加约束,输出时钟约束tool会自动产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情况是这样的,原本测试sram的工程中,sram读写都是正常的,后来把测试工程加到系统里,sram读写就不正常了,怀疑是布局布线发生变化,导致给出的sram控制信号相互关系发生了改变,改变送给sram的工作时钟的输出相位,会得到正确结果,但是系统改变一点,相位又需要改变,所以想到可不可以通过约束,固定sram控制信号和工作时钟的相位关系达到不需要总是调节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产生两个时钟, 一个给现有电路用,一个输出.
PLL可以调节时钟输出的相位,通过指定这个相位,来抵消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
控制信号在工作时钟域用两个FF同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系统改动一点,输出的sram时钟的相位有时需要改变sram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只用了一个ff同步了下,sram工作时钟频率为150m,再加个ff试试去,谢谢啦

网友:
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是原则上,系统应该满足如下的条件:
在一定的相位区间,能正常工作。
所以无非两点:1, 你没有找到这个相位区间,这个就是calibration的功能。
                     2. 系统不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谢过指点。
    还有一点不明白,校准就是不断调整相位试验,找到相位点;若是第二点除了多加ff之外,还有其他的改进方案吗?

网友:
不知道具体的测试结果和系统情况,不好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FPGA似乎有IDELAY和ODELAY,可以改变输入输出信号的相位,不过具体怎么用我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