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anner: 大家所讨论的版本破解都是基于Windows的吗

楼主(2014-11-12):
有没有Linux下的?还是这两者通用谢谢! RT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好心人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nux OS 下應該 cadence icfb or  另套 Laker  . 都使用linux os 何須使用 Tanner EDA ,
windows 上能使用 fully ic layout tool不多, 除學生玩外
商業軟體只有 mychip , tanner_Ledit .

网友:
只要是用patch的方式破解,都需要各平台的軟件分別處理,不能通用,除非使用license的方式,目前tanner的
license採用sentinellm的7.3版,un-dongled的wlsgen很容易可以找到,可以不用patch的方式!

网友:
eetop 上的 Tanner 不是都patch  file ..
那邊有做 license ?

un-dongled的wlsgen 那邊有?

v14 那 keygen 都說 vi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