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图形界面之后get_propagated_clock得到的时钟是ideal的

楼主(2014-11-12):
我在按照一个教程在encounter中进行后端流程练习,之前的操作都是通过菜单进行的。在route之后使用get_propagated_clock -clock [all_clocks]命令得到工程中时钟的属性是ideal的。我的疑问是,进行到这里时钟不应该是propagated的吗,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网友:
timedesign -postroute看看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操作都是在图形界面下进行的,并没有执行过get_propagated_clock这个命令,我就是不明白在纯图形界面操作下时钟什么时候是ideal的,什么时候是propagate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下面是timeDesign -postroute的结果(add filler之后的),从中可以看出时钟是idea的还是propagated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CTS之前是ideal的,在cts后手动输入set_propagated_clock变成propagate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即使是在图形界面下,在CTS之后也要用命令set_propagated_clk来使时钟变为propagated吗?
在我的操作中我没有使用set_propagated_clk这个命令,但在后面的optimization中,工具也对设计进行了优化,插入了clkbuf等东东,这是不是意味着clock已经是propagated了?
在encounter中,在使用图形界面的情况下(我知道高手可能不用图形界面),为了完成设计,也一定要在命令行下进行相关操作?也就是只在图形界面下是不可能完成一个设计的?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图形界面CTS之后是要set_propagated_clk的而且之前还要输入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 [all_constraint_mode -active],没设的话后面的优化是不准的,因为EDI没有考虑Skew。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你用操作界面,也有一些需要在命令行输入的命令;place,opt,route前后都要键入命令设置一些switch。一句话多看user guide

网友:
应该是实际时钟,CTS之后

网友(2015-09-08):
回复 楼主:

    timingDesign之后查看报告,看clock network上的cell delay是不上0,如果是0的话就是ideal,如果不是0的话就是propagated的,在做完CTS之后一定要用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 进行声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