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read_verilog和current_design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DC设计时需要读入.v文件,想问下 read_verilog 时读入所有的.v文件还是只需要读入顶层.v文件还是都可以?还有那个 current_design 后面写什么,比如我总共有3个 .v文件,1.v 2.v 3.v顶层文件是 top.v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写
current_design top
link

网友:
所有 .v 都读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版主,那current_design后面呢 写什么 只写顶层文件 top吗

网友:
只写最顶层的module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3ks

网友C(2021-12-01):
为什么后面加个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后面加个link?

建立reference library与logic library之间的连接

网友:
要是早点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谢谢icfbicfb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