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m artisan的sram generator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4-11-12):
下载下来之后,是一个一个的压缩文件,分别是ra1shd、ra2shd,还有rodshd,进入其中随便一个的bin文件夹之后有个比如ra1shd的运行文件,选在run in terminal了却没有反应,是需要改配置吗??

另外我的bin文件夹下只有sparc文件夹,没有linux文件夹,是不能再linux环境下使用吗

网友(2015-01-09):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A(2017-03-06):
你好,请问关于RAM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2019-07-24):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关于RAM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你好,请问关于RAM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9-12-25):
这个要去哪里下载?

网友(2020-05-17):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才能解答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关于RAM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你好,请问关于RAM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3-11-30):
Q:"另外我的bin文件夹下只有sparc文件夹,没有linux文件夹,是不能再linux环境下使用吗" A: 能运行但要装qemu把sparc架构的代码解析成x86或x86-64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