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lash控制器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2):
前提:1、eflash的program(write)操作只能将“1”替换成“0”,而不能对“0”进行处理,所以在program操作之前需要对eflash先进行erase(擦除),即将“0”替换成“1”;        2、用于控制的外设备eflash只有macro和page erase模式,没有block erase模式。

问题来了:每次program之前要么进行macro erase,要么进行page erase,但是,我只想对eflash进行一个字的写操作,如果简单进行macro/page erase操作,那么eflash里其他空间的数据就会丢失。

目前的做法:增加一个buffer,在每次erase操作之前将eflash的数据读取到buffer,但这样做的效果不好,增加写操作的时间,即每次写操作之前要增加读操作和erase操作,同时也增加了芯片的面积。

求各路朋友帮忙提个建议,如何更好处理blcok write operation!

网友:
为什么不把“字节更改”的操作交给固件去做呢,时间上虽然长了一点点,但可以利用系统中的数据ram作为page数据缓存

网友:
没有好方法,只能采用buffer处理,你可以设置buffer大小为一个page,等buffer满时,再写入flash,这样就可以省去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之前没有做过系统项目的经验,所以没有注意到!跟其他组讨论后,才知道有专门针对eflash操作的固件,所以我只需要提供独立的四个操作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目前做法:操作顺序(流程)交给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