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生成的ddc文件

楼主(2014-11-12):
资料里有说:dc_shell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ave the designs loaded in memory. If you want to
save these designs before exiting, use the write command. For example,
dc_shell> write -format ddc -hierarchy -output my_design.ddc

那么,这个ddc文件是存入的什么内容呢 我看网上有说是db文件内容的,是吗?用什么可以打开呢
求大神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dc_shell里面read_ddc,就可以读取保存的信息(上次综合的全部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打开了,里面内容大致如下:

Loading db file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libraries/syn/gtech.db'
Loading db file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libraries/syn/standard.sldb'
  Loading link library 'gtech'
Reading ddc file '/home/szl/project/new_backend/DC/calibration_top.rpt.201305141254/calibration_top.ddc'.
Loaded 157 design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specified driving_cell for port 'clk_800M'. (DDB-81)
Warning: Unable to find specified driving_cell for port 'clk_800M'. (DDB-81)
Warning: Unable to find specified driving_cell for port 'rst_n'. (DDB-81)
Warning: Unable to find specified driving_cell for port 'rst_n'. (DDB-81)
... (省略一些行)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0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2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3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4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5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6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7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8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9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0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1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2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3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4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5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6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7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8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19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20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21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22 mul_gain_cal_0_DW01_add_23

看前两行,那是不是就是说ddc其实就是db文件内容,但是db文件内容不是那些吧,还有看最后这几行,ddc文件又和verilog.net文件很像
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1.clk_800M是时钟信号吗?2.db是std cell、IP、memory等的时序、功耗等信息,可以由lib转得,相应的lib文件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3.ddc包含了设计的信息,跟db不一样

网友:
ddc主要是design相关信息,包括timing ,db,lib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 再问个小问题啊手册上说:
You can use the report_reference command to report information about all references in
the current instance or current design
我的出现如下表格:
Attributes:
    b - black box (unknown)
   bo - allows boundary optimization
    d - dont_touch
   mo - map_only
    h - hierarchical
    n - noncombinational
    r - removable
    s - synthetic operator
    u - contains unmapped logic

Reference          Library       Unit Area   Count    Total Area   Attributes
-----------------------------------------------------------------------------
**SEQGEN**                        0.000000     520      0.000000  n, u
*SELECT_OP_2.8_2.1_8              0.000000       1      0.000000  s, u
*SELECT_OP_64.8_64.1_8            0.000000       1      0.000000  s, u
GTECH_AND2         gtech          0.000000      74      0.000000  u
GTECH_BUF          gtech          0.000000      66      0.000000  u
GTECH_NOT          gtech          0.000000     134      0.000000  u
GTECH_OR2          gtech          0.000000     758      0.000000  u
-----------------------------------------------------------------------------

想问下,比如 最后一行中的出现的 u 什么意思呢 是说 这个2输入的或门 contains unmapped log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多谢版主 但貌似没看到timing的信息

网友(2015-07-09):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怎么看的.ddc文件,我输入read_ddc 工程名.ddc 只显示load进去了,如何查看这个ddc文件呢。。、。。。。 求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有的,打开设计可以用一些命令查看 时序信息。

网友(2016-04-14):
回复 网友C: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也读取不了

网友:
ddc里边既包括design信息,也包括库信息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7-03-21):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7-11-06):
楼主 你怎么看的.ddc文件,我输入read_ddc 工程名.ddc 只显示load进去了,如何查看这个ddc文件呢。。、。。。。 求解解

网友(2019-05-09):
ddc文件相当于pt的session,可以恢复出综合环境。
db仅仅是lib的另一种格式,只是这个模块的接口信息而已,和ddc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2020-01-05):
ddc包含设计信息,但不包含library。

网友(2020-02-2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learns a lots

网友(2021-08-25):
综合过程中design相关的东西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打开了,里面内容大致如下:

请问是怎么打开文件内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