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rtisan生成的SRAM接外围电源环接不上~汗~

楼主(2014-11-12):
artisan生成的SRAM,我在SRAM外围饶了一圈电源环(距离SRAM 2um),SRAM外面还有一圈halo,然后special routing,SRAM的vdd和vss都不往上面接~~然后我尝试不给SRAM加电源环,直接special routing,SRAM接上了vdd和vss,不过由于SRAM里面的电源环是用metal4做的,而metal4是厚铝(线宽很粗),所以会出现DRC线间距的错误,不过这样还是会有SRAM的vdd和vss的连接
我又尝试给SRAM加电源环,但是距离SRAM设置为0um,而且不接halo,这样居然可以接上SRAM的vdd和vss了~~不过STDcell row的电源线不是都有~~
我又尝试给SRAM加电源环,距离SRAM仍然设置为0um,加上外面的halo,STDcell row的电源线是每行都有了,不过SRAM的vdd和vss又连不上了

artisan的SRAM怎么连起来这么费劲~~以前有别家的SRAM挺好用的啊~~~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手拉stripe ,editWire

控制的更好些, sroute不是万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今天上午我又试了一种方法~~版主你看可行不~~~
   我在compiler中设置SRAM的power ring改成horizon M2,vertical M3(昨天是horizon M3 ,vertical M4,M4是厚铝,所以连接线间距不        够,会报DRC错误),然后给SRAM外围加上halo,直接special routing,结果是给标准单元供电的每行power line,会直接连接到SRAM内部的power ring。

这样应该也可以吧?会不会造成IR drop 很大~~~

网友:
只要连上就行,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楼主:
我自己来回答吧~~~太汗了~~~我顶层用的LEF和SRAM的LEF没对应上~~~都是一个Foundary的,同样0.18um的,搞了两套~~~我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