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and LDO

楼主(2014-11-12):
各位大侠,兄弟正在规划一个项目,其中需要做一些power给digital供电,但是选择DCDC还是LDO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效率要求不高,负载电流不大,噪声要求小,对PCB空间要求严格,那就LDO;反之则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想问一下,从效率角度来看,DCDC比LDO高,那是否意味着采用DCDC 功耗更低?

网友:
看你瞬态变化大吗,另外用于RF OR DIGITAL, RF 用LDO, DIGITAL 用DC-DC

网友(2015-02-04):
ldo噪声小

网友:
我覺得是做在集成電路上就用LDO(除非有大功率需求),做在PCB就用DCDC

网友:
嗯嗯,学习了。。DC-DC纹波最头痛的了。

网友:
多个角度考虑,成本,效率,发热,面积,生降压等等!

网友(2015-03-13):
回复 网友B:

网友:
有资料吗?

网友:
纹波,又见纹波

网友(2018-09-04):
如果要求噪声小就LDO,功耗比较大就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