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 熔丝

楼主(2014-11-13):
我们使用宏利的BCD350做一款芯片,需要使用多晶熔丝,请问一下,通常能够做熔断熔丝的有哪些厂家,在具体设计熔丝的版图时是不是除了考虑代工厂的工艺外,还需要考虑熔断熔丝的厂家的需求(如熔丝的窗口设计成多大等)

网友:
就是polyFuse吧,一般fab都提供的啊 ,标准配置

网友:
看你的设计是polyfuse 还是metalfuse, 需要厂家可以提供。

楼主:
回复 3# haotaojian 是PolyFuse,厂家提供了设计多晶的宽度及长度,但是没有提供所开的窗口要多大   以及熔丝的定位标志    熔丝所放置的位置等信息,具体在设计熔丝时该注意哪些呢?  另外能够进行熔断PolyFuse的厂家有哪些?你们是在哪里做熔丝的熔断的?

网友:
fuse就是个普通的macro,有啥好注意的, 看使用doc即可

楼主:
那polyfuse熔丝,一般采用加电压的方式进行熔断等操作,你们一般在哪里做熔丝的熔断操作啊,另外熔丝的PAD窗口开多大好呢?如果是与IO一样大小,那就太占面积了,如果太小,又怕进行熔丝熔断操作时扎不上针等,有没有一个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