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如何处理多行文本

楼主(2014-11-13):
加入一个文本为a,内容是:aa
c
d
e
aa
h
k
adaf
df
aa
afdaf
afd
bb
afda
bb
,怎么能把所有aa之间的内容删掉?

网友:
如下:
#! /usr/bin/perl

$^I = "";
@ARGV = "/root/aaa.txt";
while (<>){
        s/a.*a/aa/g;
        print;
}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删除“aa”行之间的所有行吧?

flag=0

if line=~/^aa$/
flag=1

if flag==1 {
if line!~/^aa$/{
line=~s/^.*$//
}else{
flag=0
}
}

网友:
这个不在aa之间的也会被删除的吧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个不在aa之间的也会被删除的吧

回复  sjtusonic
引用 网友B:

   写后没调试,貌似语句顺序上有些bug,应该这样子吧:

flag=0

if flag==0 {

if line=~/^aa$/ {
flag=1
}
} else {
if line!~/^aa$/{
line=~s/^.*$//
}else{
flag=0
}
}

网友:
能否给个完整的版本,谢谢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 strict;

open(FIN, "<aa.txt");

my $file = "";

while(<FIN>){
    $file .= $_;
}

$file =~ s/(aa).*(aa)/$1\n$2/gs;     #s -- treat as single line, '.*' can also match '\n'

print "$file";

网友:
treat as single line 这个牛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shi6091591142

use strict;

open(FIN, "
引用 网友C:

   写得好!

另外,找到这个网页看起来不错:
http://marlonyao.iteye.com/blog/1013248

楼主:
回复 网友C:

   very nice

网友:
@chenfengrugao,
你的脚本适用情况有限,如果有多个aa xx bbxx aa xx bb 不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太清楚你描述的是哪种情况。

    脚本做一点点改进:
    use strict;
    open(FIN, "<aa.txt");
    my $file = "";
    while(<FIN>){
        $file .= $_;
    }
    $file =~ s/(aa).*?(aa)/$1\n$2/gs;    # ?-- 非贪婪模式匹配
    print "$file";

    比如:
    9877
    aa         # 第一组aa开始
    111
    222
    aa         # 第一组aa结束
    0000
    aa         # 第二组aa开始
    445
    aa         # 第二组aa结束
    afafa

    输出:
    9877
    aa
    aa
    0000 #如果想这一行也删掉了话,可以再做一次$file =~ s/(aa).*?(aa)/$1\n$2/gs;
    aa
    aa
    afa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