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器,多谢!

楼主(2014-11-13):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器,多谢!

网友:
op amp or comparator

网友:
假设中间三个管子宽长比相同且都在饱和区,那么最右边管子抽取了中间右边两个总电流得一半电流导致中间管子GM下降到左边GM得根号二倍,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得到VOUT=(根号2*VINP-VINN)*GMN*ROUT

如果最右边管子在线性区,那它栅级电压可能是用作控制这个上面式子系数用。。

不知是否有谬误,题目条件少了点

网友:
条件太少

网友:
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
调整offset的

网友:
如果是做运放用,那就是带失调的运放。但是要求vbias2和inm不能差很大,如果inm比vbias2大比较多,那么电流就基本从vbias2那个管子走了,就变成比较器了,比较inp和vbias2的大小。

网友:
最右边的管子有可能是作为一个上拉电阻使用,为了提高输出电压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