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yze+elaborate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1-13):
dc_sehll>analyze -format verilog mem8.vdc_shell>elaborate mem8
为什么在第二步会出错呢,提示说:
Error: Can't find the design 'mem8'
        in the library 'libs'. (LBR-0)

我想问下,第一步analyze之后 手册上说 将产生的中间文件放入到默认的 WORK库中,这个中间文件是什么,WORK库又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当前的目录),怎么修改就正确了呢
多谢大家了先

楼主:
dc_sehll>analyze -format verilog mem8.v

dc_shell>elaborate mem8

是这样的两句话 上面没有写开

楼主:
刚看了下 LBR-0的原因报告,如下所示:

****************************************
Report : hdl libraries
Version: C-2009.06
Date   : Thu Nov 13 12:36:10 2014
****************************************
Contents of current design libraries
   CCSC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ccsc/lib)
      This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y valid design units.
   CD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CD/lib)
Error: The library 'CD' is mapped to the directory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CD/lib' which is not readable. (LBR-2)
   COMDISCO_MVL9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comdisco/lib)
Error: The library 'COMDISCO_MVL9' is mapped to the directory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comdisco/lib' which is not readable. (LBR-2)
   DEFAULT (/home/szl/project/Backend/DC/code)
   WORK (/home/szl/project/Backend/DC/code)
      This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y valid design units.
   DW01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dw/dw01/lib)
      entity                : p n    DW01_ABSVAL
      architecture        :   n d  DW01_ABSVAL(CLA)
      architecture        :   n d  DW01_ABSVAL(CLF)

其中有句话是:  WORK (/home/szl/project/Backend/DC/code)
                       This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y valid design units.

就是说WORK库中没有合法的设计单元,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和上面说的'/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CD/lib' which is not readable. (LBR-2)  有关系吗?

楼主:
'/home/szl/software/synopsys/DC2009/packages/
我按上面的提示找,找到这里的时候,在这个packages文件夹下没有CD这个文件

怎么回事

网友(2020-03-23):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1-02-02):
elaborate -library WORK mem8

网友A(2021-12-10):
analyze命令中要指定中间文件的存储库, -library your_lib_name
而your_lib_name又要用define_design_lib your_lib_name -pat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alyze命令中要指定中间文件的存储库, -library your_lib_name
而your_lib_name又要用define_design_lib  ...

请教前辈,analyze -library library_name | -work library_name,这其中的-library和-work的区别是?还有-vcs是什么意思,man了,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