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_2009.1.46.27 安装问题

楼主(2014-11-13):
安装完成后,打过patch,也新生成了license, license  的内容也进行了修改。
但是打开后会提示  Failed to acquire Calibre Interactive license

终端运行lmstat 提示如下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11/13/2014 13:06

License server status: 1817@localhost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 /home/lanshu/eda/cal/ixl_cal_2009.1_46.27/license.dat:

localhost: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0.8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localhost):

     mgcl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在运行mgcld license时,(我的理解是建立验证服务器连接),出现下面的提示,是不是mgcld的patch 文件有问题?

13:37:48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5.0 build 31891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11/13/2014)
13:37:48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3:37:48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3:37:48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3:37:48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lanshu/eda/cal/ixl_cal_2009.1_46.27/license.dat
13:37:48 (lmgrd) lmgrd tcp-port 1817
13:37:48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3:37:48 (lmgrd) license daemon: execute process failed: ($MGC_HOME/lib/mgcld or /home/lanshu/eda/cal/ixl_cal_2009.1_46.27/bin/mgcld) -T localhost.localdomain 10.8 3 -c /home/lanshu/eda/cal/ixl_cal_2009.1_46.27/license.dat
13:37:48 (lmgrd) license daemon: system error co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3:37:48 (lmgrd) Started mgcld (internet tcp_port 32772 pid 3113)

求助原因,怎么样才能破解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
这个不知道,帮顶一下吧

网友:
open /etc/hosts file.
127.0.0.1     XXXX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maybe XXX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Please change another name, for example host0.

网友(2015-04-1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学校破解都没问题。用自己的WIN8笔记本就不行。好烦。题主解决了吗

楼主(2015-08-18):
封个尾吧,calibre需要使用lm_license服务项(ic61也是),而ic51使用合适的license文件可以脱离这个服务运行,之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calibre的破解一直不成功。

网友(2016-08-08):
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