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困惑

楼主(2014-11-13):
大家好! 有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现在在做一个PCIe接口的数采。下位机是FPGA,pcie接口模块调用的altera的硬核,DMA传输,使用QSYS系统;上位机是工控机。现在被一个问题困惑:工控机主动发起DMA传输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工控机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发起DMA,发起DMA传输的条件是FPGA已经采集并缓存了一定的数据,然后需要通知工控机现在可以发起DMA传输了。我现在不知道如何通知,请教大家!

网友:
解决方案很多,一般是FPGA给出中断,告诉系统可以读取了。
比如FPGA做一个外部中断,接到工控机的中断脚上,或者直接采用PCIe的中断机制,类似PCIe的MSI中断等,具体自己去查吧

网友:
既然用DMA,那么就一定有DMA中断和状态寄存器,这些寄存器一般放在BAR0空间中;既然有BAR0空间,那么你也可以在BAR0空间中定义一个寄存器,当数据存储到一定数目时,置该寄存器有效,上位机只需检测该位就可以

网友:
直接问FAE 直接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5-05-21):
你好,你用qsys搭建完系统,需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设置啊,我按照user guide搭了一个系统,但是我的主机始终检测不到硬件,能不能帮我一下啊

网友(2017-03-26):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user guide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