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ADS产生一个14-port-S-parameter 端口

楼主(2014-11-13):
如题 ADS里在Data Items 下最多只有10-port-S-parameter 端口 现在想用一个14端口的 怎么产生 多谢!

楼主:
在ADS里Data Items下 最多只有10-port-S-parameter端口 现在要用一个14端口的 如何产生 多谢!

网友:
随便调用一个 譬如S2P ,修改属性2改成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 多谢

网友(2015-11-13):
回复 楼主:

   好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答案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