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新手 关于板子型号的疑问

楼主(2014-11-13):
我用的是Altera DE2-115的板子。但是发现在Quartus里面这么多型号是什么意思。我该选哪一种?

楼主:
不知道后面的数字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开发板上FPGA芯片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是DE2-115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EP4CE115F29C7,要跟板子上的实际型号相同,主要是封装F29、温度C和速度7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了解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4# IC.Michael 在烧写程序到开发板上的时候要先选定芯片的型号,每个开发板对应一个FPGA主芯片,但是主芯片可能因为不同的厂商做的不一样,但是都要跑的通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C是商业级,I是工业级,数字是FPGA的速度等级。速度等级要和逻辑内容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新知识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非常高那些LZ 的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