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打开ADE慢、 WaveScan报错

楼主(2014-11-13):
上述问题常出现在cadence的ic5141软件安装在redhat4以上的版本上,由于系统的库的版本不相符,可能出现wavescan无法启动问题。具体现象如下:在启动analog design enviriment.时显示glibc出错,有的人的错误可能是位于   <安装目录>/tools/dfII/bin/wavescan   的line 235或者提示*Error*   Unable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WaveScan.
究其原因:
    wavescan是一个脚本,目的是设定环境变量,并确定最后执行的指令,235行就是最后执行的命令行指令。其中只要有"-mpshost <主机名>"参数,该问题就会发生,问题大部分都在主机名上。
解决办法:
     一、所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先查看一下自己的主机名(在命令行上写hostname)是否与这两个文件中的主机名一致,不一致改一下主机名即可解决全部问题,打开ADE不会报错并且wavescan还可以正常使用,
文件1:/etc/hosts文件中的localhost.localdomain
文件2:/etc/sysconfig/network文件中的localhost.localdomain

下面是在网上看到的解决办法 我没用上这种方法
二、解决办法2
    1. 注释掉  <安装目录>/tools/dfII/bin/wavescan   第235行的"${RUN_CMD}"
    2. 在该文件最后加上如下两行:
RUN_CMD_NEW=`echo $RUN_CMD|sed -e "s/-mpshost.*//g"`
$RUN_CMD_NEW

三、解决办法3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解决办法 自己没遇到也贴到这了
http://bbs.eetop.cn/thread-320399-1-1.html

四、解决办法4、http://bbs.eetop.cn/thread-113504-1-1.html
A workaround might be to choose the old AWD as your default waveform
viewer.
Under
Analog Environment Menus
Session -> Options ...
Waveform Tool   ==  AWD

or as permanent default in your local .cdsenv file

asimenv.startup cds_ade_wftool string "awd"
http://www.eetop.cn/blog/html/03/6503-24671.html
这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但你就用不了wavescan了

i found the method:
found and download "compat-libstdc++-7.3-2.96.122.i386.rpm"
run "rpm -Uvh compat-libstdc++-7.3-2.96.122.i386.rpm"!

这个解决办法有很多人说可以 但我试了开始有用,后来不知是不是这个导致

的ADE中仿真数据不更新,不管怎么改电路还是该仿真条件都只显示第一次的仿真结果

网友(2016-01-18):
`echo $RUN_CMD|sed -e "s/-mpshost.*//g"`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3-09):
感谢lz,问题解决,可以正常使用了。方法一我看了下,名字没错,方法二试过也不行,最后在方法三下载了个程序,运行后就可以了。

网友:
说错了,是在方法4链接里下的程序

网友:
用了第二种,依然报错,不过开启ADE
比较快了

网友(2019-04-10):
是服务的问题,看看java是不是再后台sleeping了,应该是再等回复,某些服务占用了端口,吧一些不必要的服务关闭之后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

网友(2019-12-02):
告诉大家一个估计是共通的好方法:虚拟机里直接禁用掉网卡,这样就没IP了,全是localhost。就OK啦!
我原来这个环境是好的,后来挪了一个虚拟机就不行了,搞了两天了,今天借鉴了一下这篇帖子,开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