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区分工艺中的衬底和外延类型

楼主(2014-11-13):
如何区分工艺中的衬底和外延类型,一般在剖面图中,衬底和外延的类型如何区分,传统的一般是N衬底P外延或者P衬底N外延,但是也有一些是P衬底P外延,请问如何能快速区分是哪种衬底哪种外延呢?

网友:
剖面图中如果标出来了直接看即可,如果没有标出来,区分不了

网友:
找反相器,一般大的管子是p管,小的管子是n管,看看哪个在井里。如果不对,请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问的是外延工艺不是衬底类型  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你自己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