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中 cell的个数如何计算的问题 report_qor

楼主(2014-11-13):
求教一下,DC中有一条命令是 report_qor 里面可以看到 Leaf Cell 的个数,如下所示:
Cell Count
  -----------------------------------
  Hierarchical Cell Count:          0
  Hierarchical Port Count:          0
  Leaf Cell Count:                  1
  Buf/Inv Cell Count:               0
  CT Buf/Inv Cell Count:            0
  -----------------------------------

想问问
Leaf Cel l 和 Buf/Inv Cell Count 是如何计算的,做了几个实验

(1) 1个非门,1个与非门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3,2
(2) 1个非门,1个与门,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2,1
(3) 1个非门,1个或门,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2,1
(4) 1个非门,1个或非门,1个buf,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4,3
(5) 1个buf,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0,0
(6) 1个Buf,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1,0

根据这些结果,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还有一个问题 buf 和 Buf 不一样吗? 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网友A:
Leaf Cell Count 基本就是instance count,

别太细节了, design超过几百个cell,你也没兴趣去数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多谢版主

网友(2015-06-25):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如果densign中包括macro,例如SRAM,那report_qor报告出来的leaf cell包括SRAM 里面的instance 吗,还是只有standcell的个数,谢谢!

网友:
包括,

但是macro一般用all_macro_cells 单独看看,不可能像stdcell那样数以万计,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0-05-29):
学习了。多谢楼下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0-11-02):
(5) 1个buf,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0,0
(6) 1个Buf, Leaf Cell 和 Buf/Inv Cell 分别是 1,0

不会吧???
buf和Buf什么区别?

网友(2022-11-11):
请问那个hierarchical cell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af Cell Count 基本就是instance count,

别太细节了, design超过几百个cell,你也没兴趣去数数的, ...

Leaf Cell Count 基本就是instance count,这句话有问题吗?

inst可能包含hier cell,hier可能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