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请教,各位兄弟姐妹近来看看

楼主(2014-11-13):
error:component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就报这么一个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啊

网友:
有extraction warning,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
按提示PIN叫不一致,但是如果这样会直接报PIN error的啊

网友:
信息量太少。

网友:
难道是pin打的层不对?

楼主:
回复 6# Tant 仔细检查了一遍   PIN的设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