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2012安装中SFLM server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3):
[root@localhost 桌面]# sflm -i
/App/silvaco2012/lib/sflm_monitord/7.4.15.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Version of rpc.sflmserverd : 8.2.7.R
Version of sflm_monitord : 7.4.15.R

Setting SFLM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New Password    ?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Terminating SFLM RPC servers ... done.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Currently 40264472 KB free in /tmp (>= 8000)

Preparing to install the SFLM server daemon.
This procedure will modify or create the following system files:

        /etc/rc.d/init.d/sflm

Backups will be created in /var/tmp/s_install.bak
before any files are modified.
Run '/App/silvaco2012/etc/s_install -rm-bak' or
'/var/tmp/s_install.bak/remove' to remove backup files.

Do you wish to proceed? [y|n] y

Verifying permissions ... done.
Installing servers in init.d ...
Backing up /etc/rc.d/init.d/sflm to /var/tmp/s_install.bak/bak.sflm~1~ ... done.
Installation done.
Starting and verifying servers ...
/App/silvaco2012/lib/rpc.sflmserverd/8.2.7.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sh: /App/silvaco2012/lib/rpc.sflmserverd/8.2.7.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exe: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App/silvaco2012/lib/sflm_monitord/7.4.15.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楼主:
/App/silvaco2012/lib/sflm_monitord/7.4.15.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请问我是少装了什么包吗

楼主:
ding one time for myself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4-12-30):
sflm.exe没有安装成功吧,或者你用的redhat版本不够高安装不能成功

网友(2015-05-17):
同样的问题,楼主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我的问题也一样……下面是记录
[root@localhost gordonbai]#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lib/deckbuild/3.44.12.R/x86_64-linux/deckbuild.exe: Command not found.
sflm -i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Version of rpc.sflmserverd : 8.2.10.R
Version of sflm_monitord : 7.4.16.R

Setting SFLM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New Password    ?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Terminating SFLM RPC servers ... done.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Currently 6679664 KB free in /tmp (>= 8000)

Preparing to install the SFLM server daemon.
This procedure will modify or create the following system files:

        /etc/rc.d/init.d/sflm

Backups will be created in /var/tmp/s_install.bak
before any files are modified.
Run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etc/s_install -rm-bak' or
'/var/tmp/s_install.bak/remove' to remove backup files.

Do you wish to proceed? [y|n] y

Verifying permissions ... done.
Installing servers in init.d ...
Backing up /etc/rc.d/init.d/sflm to /var/tmp/s_install.bak/bak.sflm~1~ ... done.
Installation done.
Starting and verifying servers ...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lib/rpc.sflmserverd/8.2.10.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sh: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lib/rpc.sflmserverd/8.2.10.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exe: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home/gordonbai/Silvaco/TCAD/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Unable to receive: errno 111 (Connection refus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Unable to receive: errno 111 (Connection refus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Unable to receive: errno 111 (Connection refus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Unable to receive: errno 111 (Connection refus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Unable to receive: errno 111 (Connection refus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Unable to receive: errno 111 (Connection refus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 server verification failed.

网友(2015-06-1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6-03-09):
the same to you

网友(2016-10-25):
解决了吗

网友(2016-12-10):
sad,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06-26):
安装两个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yum install ld-linux.so.2
yum install libstdc++.so.5

网友(2018-01-09):
回复 网友B:

redhat上没有yum,因为没注册,所以不能用。
请问该如何下载这两个安装包?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心感谢,我也成功了!!

网友(2018-11-12):
回复 网友C:

老哥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