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如何通过PCI-E插槽将PC端数据送入开发板的FPGA芯片

楼主(2014-11-13):
开发板型号为AC701,该开发板插在PC机的PCI-E插槽上,现在想通过PC机(Windows7系统)的Visual Studio C++往开发板的FPGA上写数据,请问用过开发板的高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既然是PCIe,那就按照PCIe的协议来呗,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吗,用vs在上位机调用windows的PCIe的驱动做读写操作,比如DMA操作,FPGA里做一个PCIe的EP来收发数据,就这样了。。。
具体实现请自行学习相关知识吧

网友:
同意LS,还是要靠自己慢慢去学习。
RTL部分先瞧瞧提供的example,PC这侧简单读写可用RW Everything,要开发DRIVER可摸索下JUNGO公司的windriver软件,相对容易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大神经常活跃在论坛上,以后学习PCIE请多指教哦!

楼主:
多谢glace12123 和eaglelsb 两位高人的指点!

网友(2016-10-19):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通过pcie将上位机的数据传到FPGA中,请指教

网友:
xilinx官网找这个板子的参考设计包,有全套的软件、硬件、FPGA以及驱动,还有使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