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们做的SOC芯片,时钟网络比较复杂,时钟源也比较多,后仿真的时候给了一大堆各种配置选择下的sdf文件,每一个sdf文件仿真时都需要重新生成simv (我们用VCS),而且现在服务器快跑死了~~内存根本不够,想问问各位高手都是怎么组织这种后仿真的。。。

网友:
后仿真本来就慢。。。

网友:
后仿本来就是一个需要耐性,耗时的工作,一般大的项目,基本会按BLOCK进行后仿,外围可以利用RTL等加速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