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查找电路特定cell (在IC Compiler中利用脚本)

楼主(2014-11-14):
已经利用Synopsys IC Compiler打开了电路,现在要查找所有含1个以上输入端的cell,脚本怎么写啊

网友:
get_flat_cells -all -filter "number_of_pins >= 1 "  ,

网友:
i m not sure. you can refer get_flat_cells -filter

网友:
foreach_in_collection cell [get_cells * -hier] {
     set num [sizeof_collection [get_pins -of_obj $cell -filter "direction == in"]]
     if {$num >1} {
     puts $cell
     }
}

我也是新手,差不多就这样吧

网友(2015-05-08):
好多的信元啊可惜自己不会

网友(2018-03-20):
厉害,重赏之下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