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脚本查找电路中特定nets【补充新问题】 (在IC Compiler中利用tcl)

楼主(2014-11-14):
已经利用Synopsys IC Compiler打开了电路,要数出只有1个输入端的cell,如何写tcl脚本?【已解决】

在shell里的命令有get_cells, get_ports,  -filter, 等等

【新问题】:
The names of the nets with more than 3 connections

直接把作业贴上来吧:

The number of cells that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port ?
The list of nets pushed by cell-type an02d1
?

具体怎么写我也会思考。。。

网友:
get_flat_cells -all -filter "number_of_pins ==1 "

网友:
是只有一个输入还是 有一个输入和输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新技能Get!

我想了下可以从ref_name入手, 因为所有cell的refname都是 an0Xd0 或者 or0XdX的格式。。。 X就是有几个端口
foreach_in_collection c [get_cells ] {
if [regexp 02|03|04|05 [ get_attribute [get_cells $c] ref_name ] ] {
incr i     #count all the cells with more than one input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可行哈哈:
   sizeof_collection [ get_cells -filter "number_of_pins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