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cadence virtuoso环境下设计finfet?

楼主(2014-11-14):
在下想在cadence virtuoso环境下设计finfet电路,可以找到FreePDK15, Nangate 15nm Open Cell Library 和 ASU的PTM model cards(7nm~20nm),可是Nangate公司的15nm OCL包没有提供像其在45nm时的virtuoso cell包,所以不能像在45nm时直接导入“NangateOpenCellLibrary”即开始画图。在下在网上搜到一些信息,貌似是可以把 analogLib 中的nmos4和pmos4复制出来修改其参数,导入15nm的参数,以此为基础再调用PTM cards来仿真。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有哪位做过这方面的东西么?亟盼赐教!

谢谢!

网友:
需要ICADV12 吧?Virtuoso 可能不支持

网友:
你这个工艺线太先进了,开始基于finfet的模拟设计了?

网友:
22NM 还是14NM

好先进的模拟工艺

网友(2015-02-16):
回复 楼主:

   你把那个15nm PDK 用到cadence6了?

网友(2015-05-16):
大神 求指导

网友:
后端设计如何做呢。。

网友(2015-07-25):
你好,我在网上没有找到PDK15这个库,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谢谢了,1206901571@qq.com

网友(2016-06-15):
楼主还在没,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我的做法是用Hspice仿真,用cadence导出网表,然后FINFET也是用cadence画出一个模型!就是在画模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能否探讨下!

网友:
finfet的模拟设计了?

网友(2016-08-28):
回复 网友A:

   你在做FinFET的模拟设计?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2017-10-21):
你把那个15nm PDK 用到cadence6了?

网友(2021-03-17):
楼主可否发个教程

网友(2021-09-03):
蹲一个教程

网友(2024-08-06):
你好,我在网上没有找到PDK15这个库,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谢谢了,52787606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