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时候时序自动改变?

楼主(2014-11-14):
1
在做一个和dsp通讯的程序,FPGA接收DSP的数据,以下是移位输入的时序图
最上面是输入时钟,
dsp_fsx是帧同步信号,低电平时候数据有效
第三个dsp_rcv是数据有效信号,配合第四个信号使用
第四个是计数,到‘F’的时候,数据有效信号置1

仿真的时候发现前几个数据有效信号dsp_rcv是在帧同步dsp_fsx为高的时候置1,下一帧第二个时钟计数器为1
但是突然自己就变了,下一帧第一个时钟的时候计数器就为1,这是为什么?

2
还有个现象
我在程序预设的一组数据,写fifo的时候其中某个数据仿真出来时0x,实际应该是01

以下是代码
--这是固定数组格式定义
type frontdata2write is array(0 to 24)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front_data:frontdata2write:=(    x"a0",x"0a",
                                        x"14", x"6f", x"01",x"02",
                                        x"08",x"37",
                                        x"00",x"00",x"00",x"00",x"00",x"00",
                                        x"00",x"01",
                                        x"01",
                                        x"01",
                                        x"00",x"00",
                                        x"00",
                                        x"00",x"00",x"00",x"00" );
--以下是循环写数据
..........
elsif rs422_clk6m'event and rs422_clk6m='1' then
        case rs422_fifo_wr_state is
        when "000" =>
             rs422_fifo_wr<='1';
            if dsp_ready='1' and rs422_send_ing='0' then
            rs422_fifo_wr_state<="001";
            end if;

        when "001" =>
            if pack_front='0' then        --固定数组是否发送完毕信号,0表示未发送完毕
                n:=0;                          --n就是计数用的
                rs422_fifo_wr_state<="010";
            end if;

        when "010" =>
            rs422_fifo_wr<='0';                      --fifo写使能
            rs422_fifo_data<=front_data(n);  --读取第n个固定数组中的数赋值给fifo输入信号
            rs422_fifo_wr_state<="011";

        when "011" =>
            rs422_fifo_wr<='1';
            if n=24 then
                rs422_fifo_wr_state<="100";
                pack_front<='1';                --固定数组发送完毕,信号置1
                n:=0;
            else
                n:=n+1;                         --未发送完毕,则计数加1
                rs422_fifo_wr_state<="010";
            end if;

        when "100" =>
                              . ....

-------------------------
HELP

楼主:
我把pack_front信号在case000 里面赋值‘0’之后就正确了。。。。这又是为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