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CDR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请问在serdes里的CDR电路。1、这种电路是直接从数据中恢复频率。2、还是说通过晶振到PLL得到串行数据的频率,将这个频率送给CDR电路,CDR电路只做相位调整呢?

到底是哪一种呢???

楼主:
或者换一种问法:
是从数据中恢复频率还是已知频率?

网友(2015-12-29):
我也是初来学习的

网友:
好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拿transmitter的的clock,一种是从数据恢复。不过基本上是从数据恢复。

网友(2020-06-01):
你好,属于你说的第二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