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memory加入到scan chain中

楼主(2014-11-14):
我用的是DFT compile,用工具自动做scan chain,scan chain 只有std cell,但是没有memory,我用的memory是有si so的,怎么让工具识别它,把memory 串进来呢?另外,我在sub block做的scan chain之后,写了一个test_mode出来,top做scan chain的时候读进去,但是top 没有把sub block连进去?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canchain应该不包括memory吧,memory有自己的bist 电路

楼主:
    bist不是检查memory内部的缺陷吗?如果memory不串链,那怎么测试memory前后的逻辑呢?

网友:
先把memory bist的控制逻辑插到RTL了,然后设置mode,再做scan chain。

楼主:
先把memory bist的控制逻辑插到RTL了,然后设置mode,再做scan chain。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知道这个流程,我是想问在做scan chain的时候,怎么把memory串进去,memory不是也有si,so,se这些pin吗,但是怎么让工具把它们串进去呢?总不能自己连把

网友B(2020-06-23):
应该有带有扫描描述的memory的ctl模型,读进去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带有扫描描述的memory的ctl模型,读进去就ok了。

楼上正解。
前面有个回答好像混淆了bist和scan两种测试模式。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前面有个回答好像混淆了bist和scan两种测试模式。

mbist不就是memory scan吗?memory还有其他方法做scan吗?

网友(2021-04-12):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ps: sub-block应该是要把ctl和scan网表一起读进去,这样就可以自动串上top层的scan链了

网友(2024-10-2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不知道在teesent中应该怎么把memory里的scan加入到top的scan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带有扫描描述的memory的ctl模型,读进去就ok了。

怎么在tessent中把memory的ctl读到insert scan中?

网友D(2025-04-30):
请问用了这种带BIST功能的sram并且把它串到扫描链里,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做mbist了?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了这种带BIST功能的sram并且把它串到扫描链里,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做mbist了?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

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