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电源电压噪声如何影响VCO

楼主(2014-11-14):
电源电压上的低频噪声肯定会影响VCO的相噪,想请教下频率高一些比如1MHz的电源电压噪声会对VCO噪声性能产生影响么?我做了一个无片上电容的LDO给VCO供电,仿真下来对VCO性能基本是没影响,但LDO的PSR在1M-100M处接近于0,甚至一小段略高于0,想问下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vco的psr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终还是要在PLL中考虑电源噪声的影响,当电源噪声频率远大于PLL带宽fc时,电源噪声对PLL的噪声影响会更小。单独看VCO的电源噪声,PSRR越高,相位噪声越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R是考虑输出电压的变化,如果我这个应用不在乎VCO的振幅,只关心电源噪声对输出频率的影响,应该怎么来考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你说的这个电源对输出的影响,既包括了幅度又包括了相位,如果我不在乎电源对幅度的影响,只是希望频率保持稳定,那么该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VCO单独由LDO供电肯定比直接由公用电源供电噪声低。我们仿真中加bondingwire来模拟power noise很多时候是不充分的。

要使得VCO的噪声受power noise影响小,需要合理规划PLL的VCC/GND方案。
数字满摆幅信号会带来较剧烈的current ripple,会影响VCO的相位噪声。要和VCO做好隔离。
此外,用作current source的MOS需要有较大的电阻,提高PSRR。
还有就是decap 滤波电容需要合理放置。
希望有大神补充!

网友:
我同意你说的影响VCO的主要是低频,具体你说1M-100M处电源噪声对VCO对相燥的影响有多大,我没计算过。
但是在不影响稳定性的情况下,尽量把LDO环路带宽做高点吧。虽然capless LDO天生PSR就不好,结构决定的。但是合理的设计的话,至少PSR不会出现还高于0dB的情况。可以让1M-10M左右的地方有个10dB PSR。当然,功耗啥的也许会增加一些,所以具体你得看你电路各方面的要求了。
IEEE上还有专门的一些加强PSR的方法的paper。
如果有错误还请大牛指点。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高人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最后调整了下勉强都能在-10dB以下,就是比较好奇PSR大于零是一个什么意思,是说我在某个电源频率处发生震荡了么?那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使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想问下decap电容一般都加在哪里呀?电源和地之间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sider psr of vco as (kvco/vdd) over (kvco/vtune)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可以抑制power 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你的某频率f处PSR大于零的话,结果可以想象啊,比如在VDD上有个10MV的频率为f的噪声,到你的ldo输出端就变成了一个大于10mV的噪声了。。。。 如果用小信号模型(虽然我自己没去计算),但可以猜想最后是能推算出在那个频率的地方,VDD输入,到LDO输出的地方,增益是个大于1的。不过我想你的那个PSR大于零的地方,应该是差不多是1Ghz左右了吧。我个人觉得高频的地方差点的话,可以靠VDD外面接的大电容会滤掉吧。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明白你的意思,像你说的一些decap电容仿真的时候是不是都看不出来效果啊,但在实际当中却是很有用的?我感觉加上这些电容仿真的一些曲线都没变化,看不出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除噪就靠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