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关于 hign-fanout net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代码如下:

module test(clk_800M,rst_n1,rst_n2,din,dout);
  input clk_800M,rst_n1,rst_n2;
  input[1023:0] din;
  output[1023:0] dout;
  reg[1023:0] dout;
  wire rst_n;
  assign rst_n=rst_n1&rst_n2;
  always@(posedge clk_800M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out<='d0;
     else
         dout<=din;
endmodule

DC综合之后的 check_design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

Warning: Design 'test'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clk_800M': 1024 load(s), 1 driver(s)
1

问两个问题啊
(1) 设计中应该有两条 high-fanout nets 才对啊 rst_n也是一条吧
(2) 报告中的那个 1 是什么意思 1条 high-fanout net ??

楼主:
报告中那个 1 不是 1条 high-fanout net的意思 将代码改成如下:

module test(clk_800M,rst_n,din,dout);
  input clk_800M,rst_n;
  input[1023:0] din;
  output[1023:0] dout;
  reg[1023:0] dout;
  always@(posedge clk_800M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out<='d0;
     else
         dout<=din;
endmodule

check_design中显示的信息如下:

Warning: Design 'test' contains 2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clk_800M': 1024 load(s), 1 driver(s)
     Net 'rst_n': 1024 load(s), 1 driver(s)
1

(1)为什么这样写就变成了两条了呢,难道第一种写法中 rst_n不是 high-fanout ne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