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FPGA 编译时出现很多警告 求指点

楼主(2014-11-14):
初学FPGA,写了个简单的counter,下载到板子上,compilation的时候报了25个警告,不知道是否严重。还请论坛里的朋友指一下方向,谢谢啦!
Warning (15714): Some pins have incomplete I/O assignments. Refer to the I/O Assignment Warnings report for details
Warning (332087): The master clock for this clock assignment could not be derived.  Clock: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not created.

Warning (332035): No clocks found on or feeding the specified source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inclk[0]
Warning (332060): Node: CLOCK_50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Warning (332056): PLL cross checking found inconsistent PLL clock settings:

Warning (332056):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found missing 1 generated clock that corresponds to a base clock with a period of: 20.000
Warning (332061): Virtual clock CLOCK_50 is never referenced in any input or output delay assignment.
Warning (332087): The master clock for this clock assignment could not be derived.  Clock: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not created.

Warning (332035): No clocks found on or feeding the specified source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inclk[0]
Warning (332060): Node: CLOCK_50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Warning (332056): PLL cross checking found inconsistent PLL clock settings:

Warning (332056):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found missing 1 generated clock that corresponds to a base clock with a period of: 20.000
Warning (332061): Virtual clock CLOCK_50 is never referenced in any input or output delay assignment.
Warning (332087): The master clock for this clock assignment could not be derived.  Clock: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not created.

Warning (332035): No clocks found on or feeding the specified source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inclk[0]
Warning (332060): Node: CLOCK_50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Warning (332056): PLL cross checking found inconsistent PLL clock settings:

Warning (332056):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found missing 1 generated clock that corresponds to a base clock with a period of: 20.000
Warning (332061): Virtual clock CLOCK_50 is never referenced in any input or output delay assignment.
Warning (332087): The master clock for this clock assignment could not be derived.  Clock: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not created.

Warning (332035): No clocks found on or feeding the specified source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inclk[0]
Warning (332060): Node: CLOCK_50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Warning (332056): PLL cross checking found inconsistent PLL clock settings:

Warning (332056): Node: inst1|altpll_component|auto_generated|pll1|clk[0] was found missing 1 generated clock that corresponds to a base clock with a period of: 20.000
Warning (332061): Virtual clock CLOCK_50 is never referenced in any input or output delay assignment.

网友:
非常高那些LZ 的好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仁兄 你这是。。。

网友:
截图比这样好,这样根本没有兴趣看下去,等于浪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右边有一小部分截图截不全了。。。

网友:
建议你最好先仿真过,哪怕一个比较简单的仿真代码,看起来有时钟没有生成。从这个log不能一眼看出来是否影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我再去仔细看看。我仿真的是DE2-115附带的一个my_first_FPGA 点亮LED灯的一个实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看了你这个告警,你这个应该主要报的是PLL的告警,原因有两点,第一可能是PLL的输入时钟管脚绑定不合理,时钟有专门的引脚;第二点可能是PLL的设置有问题,或者是没有约束文件。因为看不到你的实际情况,所以只是提供一个建议,你再看看,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感谢,我再继续看看。PLL我是按照教程里面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设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从书上面的例子仿真书上基本没错自己编写你得学到什么时候啊,找到学习方法远比刻苦努力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