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教高压转低压如何实现

楼主(2014-11-14):
各位大侠小弟想知道高压转低压如何实现?用levelshift?那个不是一般低压转高压结构见得较多。哪位大侠知道望指教

网友:
直接反相器就行

网友:
这问题问的也够有水平的,就如上面这个帖子所说反相器就行,5伏立马变0伏,够不够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前面输出是高压的波形譬如0~3.3V,后面直接接1.2V器件做的反相器会不会对器件有损害,这之间需要加什么电路。我又不是说一个单纯的高压变低压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用3.3V 器件做的反相器接在1.2V电压上。

网友:
你有1.2v电源电压?没有的话,你怎么反向?   若没有,推荐ldo或者电阻分压或者buck

网友:
反向器即可

网友:
用反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
担心有没有伤害看一下后面1.2v器件的参数吧,击穿电压肯定要满足的,用电阻分压吧,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