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set_dont_touch_network 的疑问

楼主(2014-11-14):
我的 .v 文件是 一个时钟驱动1024个触发器,一个rst_n对1024个触发器进行复位;sdc文件很简单,如下示:
#*************************************************************

# create Clock

#**************************************************************

create_clock -name {clk_800M} -period 1.2500 -waveform { 0.000 0.6250 } [get_ports {clk_800M}]

set_clock_uncertainty 0.850 [get_clocks {clk_800M}]
#**************************************************************

# input pins

#**************************************************************

set_input_delay 0.500 -clock {clk_800M} [get_ports {clk_800M}]
#**************************************************************

# output pins

#**************************************************************

set_output_delay 0.5 -clock {clk_800M} [get_ports {clk_800M}]
#**************************************************************

# fanout/load

#**************************************************************
set_max_fanout 4 [all_inputs]
set_load [expr 32 * $uload] [all_outputs]
#**************************************************************

# ideal network

#**************************************************************
#set_dont_touch_network [all_clocks]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orts {rst_n}]

想问下,我没有对时钟 clk_800M和rst_n进行 set_dont-touch_network的设置,即是说会对 clk_800M和rst_n这两条 high-fanout net进行优化,但是结果只对 rst_n进行了优化,没有对时钟进行优化:

Warning: Design 'test'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clk_800M': 1024 load(s), 1 driver(s)
1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我知道了刚看到一本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Set_ideal_net (已经被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代替) 忽略port,pin,net上的时序优化(timing optimization),以及drc修正(drc fixxing)。network具有传输型。

Set_dont_touch (已经被set_dont_touch_network -no_propagate代替)忽略,port,cell,design,pin上的优化(timing optimization),但是不会忽略DRC。network具有传输型

这样我们在综合的时候就要对high fanout net做一定的约束,让dc不对这些net做优化以及加入buffer。下面分三种情况来说明。

1.Clock,对于clock,当我们用create_clock,or creat_generated_clock创建clock的时候,这些clock已经有了ideal_network的属性。Dc已经不会在clock tree上加入buffer,同时也不会计算drc violation,但是delay timing 仍然会被计算。不计算drc不是说没有负载。

2.Reset,对于复位高扇出信号,因为没有那些属性,所以要手动设置,set_ideal_network。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24-09-18):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刚看到一本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所有综合时不需要关注时钟和复位的高扇出警告吧,在后续流程中做时钟树复位树综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