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侠们怎么做TFT和OLED的仿真

楼主(2014-11-14):
没有对应模型,网上找的模型也找不到对应的TFT的库

.model  tft0 ntft (level=35    tox = 2e-7   eps=11.7  muband= 5.131e1  vt0=0.8
+VERSION=2  EL=0.03  epsI = 3.9 kvt=-0.026 kasat=0.005
+ alphasat=0.9    lambda=5e-4  vfb=-9
+ gamma=1.8  iol=1e-14  sigmao = 5.0e-16  vdsl=20

有这样一个模型,但是用HSPICE仿真识别不了ntft,估计是没这个工艺库

或者这个spice文件参数可以怎么导入cadence吗?
anyway,只要能仿出来就好,无论用什么软件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2015-02-02):
回复 楼主:

    google find

.MODEL nch nmos LEVEL=61

+ alphasat = 0.6 cgdo = 0.0 cgso = 0.0 def0 = 0.6

+ delta = 5.0 el = 0.35 emu = 0.06 eps = 11

+ epsi = 7.4 gamma = 0.4 gmin = 1e23 iol = 3e-14

+ kasat = 0.006 kvt = -0.036 lambda = 0.0008 m = 2.5

+ muband = 0.001 rd = 0.0 rs = 0.0 sima0 = 1e-14

+ tnom = 27 tox = 1.0e-7 v0 = 0.12 vaa = 7.5e3

+ vdsl = 7 vfb = -3 vgsl = 7 vmin = 0.3 vto = 0.0

LEVEL 61 RPI a-Si TFT Model
http://www.ece.uci.edu/docs/hspice/hspice_2001_2-179.html

网友(2015-03-28):
回复 楼主:

  有解决TFT,和OLED模型仿真问题吗

网友(2017-04-05):
回复 楼主:
楼主有OLED像素电路的网表吗?可否传下

网友(2020-03-20):
楼主有OLED像素电路的网表吗?可否传下

网友:
TFT 应该 特性差的 mos,  oled 应该算类似 diode.
只能自己找类似  建模吧
TFT 一般会 正负压, amoled ? 是否也用正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