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电源pad连接问题?

楼主(2014-11-14):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ICC,有个问题想问大家,望不吝赐教!我在做pg连接时使用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MW_POWER_NET -power_pin $MW_POWER_PORT -ground_net $MW_GROUND_NET -ground_pin $MW_GROUND_PORT -create_ports top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MW_POWER_NET -ground_net $MW_GROUND_NET -tie     命令。为什么电源pad没有连接上,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5-11-19):
同问,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O单元的属性问题,用milkway改一下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1# eguang190 你这个命令是逻辑连接  不是物理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逻辑连接有问题,所以物理上就连不上。。。。。。。。。。。。。你可以试试,光说没用。我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16-08-04):
回复 楼主:

    同问,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