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命令ecoAddRepeater时出现error:net xxx has Assigns,Cannot be buffered.

楼主(2014-11-14):
菜鸟求问两个问题:
      1.用encounter命令ecoAddRepeater时出现errorENCOPT-133):net xxx has Assigns,Cannot be buffered.
起因是在处理一个异步复位信号hold违例时,想在reset路径上增加buffer来满足。但是增加不上,出现以上错误提示。请问各位大神,是否在这种情况不能用ecoAddRepeater的命令来处理?还有哪些条件或者选项需要打开?
      2.求问,异步复位信号是否需要满足时序要求?为什么需要或者不需要?

网友:
前面assign没处理好,

网友:
打开当前网表看一下  此net  是不是有as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