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t_attribute都可以得到哪些 attribute

楼主(2014-11-14):
如何得到某个命令的 argument 呢,比如
get_attribute [get_designs test] area

这个 get_attribute命令都有哪些呢,除了area 还可以写什么?怎么查呢

这个area好像就不是一个合法的,出现了如下错误: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attribute_name' was not found (CMD-007)
有人知道不,多谢了先

网友A:
list_attr -app -class cell
后面会列出所有cell的attr

网友(点评):
这个命令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ICC的命令吧 有没有encounte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不好意思,应该差不多吧,看看ug?

网友:
encounter 的get-attribute和 icc类似,但是稍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这个好像只能得到net的属性 getAttribute
getAttribute -net netName
Displays the current net attribute settings in the Encounter console and in the Encounter log
file. At the end of the display, the NanoRoute router lists each attribute, enclosing it in braces
({}) so you can use it in a Tcl script with variables. See “setAttribute” on page 1281 for
descriptions of NanoRoute attributes.

网友:
我说的是get_attribute , 不是getAttribute,

edi也可用 get_property ,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A:
list_attr -app -class cell
后面会列出所有cell的attr

学习了。

试验结果:

icc2_shell> list_attr -app -class cell
****************************************
Report : List of Attribute Definitions
Version: O-2018.06-SP5
Date   : Mon Jun  9 13:54:53 2025
****************************************

Properties:
    A - Application-defined
    U - User-defined
    I - Importable from design/library (for user-defined)
    S - Settable
    B - Subscripted

Attribute Name            Object     Type       Properties  Constraints
--------------------------------------------------------------------------------
abstract_dont_touch       cell       boolean    A
actual_internal_power_derate_factor
                          cell       float      A
actual_leakage_power_derate_factor
                          cell       float      A
actual_switching_power_derate_factor
                          cell       float      A
allowable_orientation     cell       orientations
                                                A
annotated_internal_power  cell       double     A
annotated_leakage_power   cell       double     A
annotated_switching_power cell       double     A
area                      cell       are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