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千兆以太网PHY的使用

楼主(2014-11-14):
在项目中要用AR8035接MAC,物理侧只打算使用两对叉分对接到百兆变压器上,接成百兆网络。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上述目的,以及设计中要注意些什么?
请大家指点。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回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新注册的号,回个帖,估计对你意义不大,AR8035没有用过,看下是个PHY芯片,你问的问题搞不懂你想知道什么,正常连法都是这样的,用过83848和8041接法一样,对mac这边是mii、rmii;对变压器端都是2组差分,跑的都是100M接口,具体速度看的都是mcu这边,或者是我没跑那么快

网友:
这分太好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8035是千兆PHY,模拟端是4对差分对;8041是百兆PHY,模拟端是2对差分对。RJ45也是不同的,因为面积原因,只能采用百兆的RJ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回复,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简直就是浪费。

网友:
楼主分享的东西很有用!

网友(2015-09-21):
您好,楼主,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如何连接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接前两对差分对,后两对没接.变压器用百兆变压器,接法也是按百兆接.使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