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CB上给多路RF transceiver提供完全同步的本振信号?

楼主(2014-11-14):
板级系统中,为了保证两路RF transceiver完全同步,准备用一个PLL提供两路本振信号,就是先用功分器将PLL的一路输出变成两路,然后再加上LO driver,像下面这样

但是由于所需本振频率较高(2.7~3.4G),找不到这样的功分器,所以想了另外两种方案

第一种,直接用PCB上的走线将PLL的一路输出变为两路,再加LO driver:

第二种,用一个晶振通过一个两输出的buffer给两个PLL提供参考输入,这样来产生两路本振信号:

请教一下上面两种方案哪种好点,或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多谢了。

网友(2015-03-19):
2.7~3.4G的功分器很多见啊。minicircuit的多了去了,实在不行,本振信号,可以用三个电阻自己弄个功分器

网友:
功分器总会存在相位差,要调到相位绝对一致,有点麻烦,就更不用说好不好找的问题,个人认为第二种方案更好些。

网友:
第二种有相位差吧,另外成本也高

网友:
第一種可找2.4~3.5的微帶線工分器,很多範例可參考,製造成本低,但是特性需要經過仿真+實測去微調參數,研發成本較高,也需較大面積。

第二種比較簡單,只要找到適合的buffer即可,但相對的電路製造成本就高出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