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耗延时积 功耗延时积 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考虑能量延时积 EDP,只考虑功耗延时积 PDP不可以吗? 书上说的是:PDP衡量的是开关一个门所需要的能量,从这一角度看,在保证电流开关正确的前提下,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因此电路则更优,所以更好的评判指标是 EDP。
能解释一下吗,对最后那句 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这个我理解,可是为什么电路也更优呢,电压低后 延时肯定打了,速度肯定降了啊

网友(2015-04-16):
以PDP的角度而言,电压越低,效果越好(=性能较优),但实际上需考虑延迟的问题,因此需要引入EDP

网友(2025-04-08):
三楼正解,PDP可以认为是切换消耗的能量,从这个角度它忽略了延时的作用,所以引入的E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