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1-15):
为啥右下角两个管子电流不相等?

网友:
thin oxide gate leakage
core device can not be applied in 3.3V domain

网友:
用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
你的NM7管body电位700多mV,虽然连接了gnd但貌似不是global 0V,应该是NM7管BS寄生PN结正向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
漏电流存在

网友:
你的MN7 bulk端的gnd是700多m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吗?p管怎么没漏?

网友:
the NM7 body floating is a issue. But thin oxide also has gate leakage. At least the gate leakage is a potential issue.
By the w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mos and nmos gate leakage is not a strange thing.
I can show you the result of TSMC65GP.
gate size 5u/4u*5=100um^2
gate leakage(nA)pchpch_lvtpch_hvtnchnch_lvtnch_hvtnch_nanvar
TT_1.1V_65C6.97.016.9656.9559.2959.856.8869.59

网友:
1.2V的管子加3.3V电压当然会有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差异的问题,而是漏不漏的问题,p管尺寸明显大一些,但是只有pA的漏电,而n管的电流差了40nA,那你怎么能说是漏电问题呢。还有就是为什么上面n管几乎没有漏电,下面的漏了40nA?其实是明显的PN结导通,为何要说是漏电造成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possibly  gnd net floa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将MN7的gnd改为g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gnd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默认吧,你给线条命名gnd,软件不识别。。。好像我之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