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set_min_delay set-max_delay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set_min_delay 0 -to dout_reg[3]/D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说 set_min_delay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呢,我看有人说是:

这个是例外约束。不是路径延时。这个只能改变指定路径发射沿和锁存沿的关系,就是他会用你设置的值来分析。根本起不到约束延时的目的!

但也有人说可以约束路径延迟,比如输入到输出之间是纯组合逻辑,就可以用这个来约束延迟 ,

谁能细致讲下,

多谢啦

网友:
这两个人说的都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都对的话,岂不是矛盾了? 对于第二种说法,纯组合逻辑就没有发射沿和捕获沿吧 第一种说法中可是有时序的啊